台达 EH2 AB相输出 与 DRVI DRVA ?

楼主(2012-06-01):
D1220 设置成K2 还能 往一个方向转 其他的都不行
drvi -1000 1000 Y0 Y1
和drvi 1000 1000 Y0 Y1
结果一样 只往一个方向转

网友A:
在脉冲+方向
drvi -1000 1000 Y0 Y1
和drvi 1000 1000 Y0 Y1
是可以的, A,B没做过
不断向前

楼主:
脉冲加方向却是可以 但是现在特殊需要 需要用到AB。。只能往一个方向跑 比较郁闷了

楼主:
我马上就去试验

楼主:
不支持 drvi 1000 1000 Y1 Y0 这样使用 哎

网友B:
要看驱动器是正脉冲还是负脉冲,驱动器共+极还是负极。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