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问题,请教。

楼主(2012-06-01):
我公司使用台达触摸屏出现数据设定漂移现象,就是说有A.B .C.D四个设置项当我设定A的数据为100/rpm,B为50/rpm,C为150/rpm,D为75/rpm,可实际运行时却直接是C段速度,我改变B段速度却是改变了D段的实际速度?等于现在是第一段是第3段,第二段是第四段,为何?

网友A:
不看程序很难理解
下载积分:+5(长丰实业) 热心助人

网友B:
屏幕漂移了,进系统目录用小的不尖锐的东西校对下就好了,如果校了再开电还是不行就换个触摸板吧。
下载积分:+5(长丰实业) 校正过了。还是不行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