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威伦触摸屏通信

楼主(2012-06-01):
以前一直是用三菱的GOT,但是在论坛上看各位大虾对威伦屏颇有好感,所以叫公司购买了一个MT8070IH回来试验,但是在试验过程中发现触摸屏和三菱的FX1N通信出问题,即是用PC和触摸屏是用USB线连通的,而触摸屏和PLC的连接线是叫厂家配的,现在就是PC和PLC通信不了,现将图片上传,望各位大虾给点意见。
PC端口是用COM5,不知是不是错觉,但是在MT8070程序里的系统设置找不到和三菱FX1N的连接?

网友A:
MT8070程序里的系统设置找不到和三菱FX1N的连接? 在维纶的软件里直接选择FX0N/FX2就可以的 在选择好串口 和波特率 这里必须和PLC软件里的串口设置一样否则连接不上,你的电脑和PLC的连接线是USB的还是直接232的串口线 USB的要装好驱动才可以用 ,不知道对你有什么帮助没
我的电脑和MT8070通信是用USB线。
下载积分:+3(daviddavid)

网友B:
可能是USB转RS232线不行,换个试试
下载积分:+1(daviddavid)

网友C:
这个默认不能穿透的,要设置!或者是用高级点的来设置....

网友D:
在维纶的软件里选FX-2N
下载积分:+1(daviddavid)

网友E:
好好看看威纶的说明书!

网友F:
可能是COM口不对看看威伦有没有COM5。
下载积分:+1(daviddavid)

网友G:
下载最新版本的EB8000,那里面可以选择
下载积分:+3(daviddavid)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