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2012-06-01):
如上图: 16位的数据寄存器 D380 在第3行误用了个 32位的指令 ,以前用了很久,一直没问题。今天监控发现异常。
D379 D381 都未使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看不出图片,楼主。。。。。。

楼主:
正在解决中...

网友B:
看不出图片,楼主

楼主:
暂时先点链接看看吧。图片上传失败

网友C:
连接也打不开

网友D:
我也碰到过同样问题,改成16位就好了,我在数据监控里都看了没什么其它显示,梯型图里就是显示很大或负数都碰到过,

楼主:
机器已出好多台了。一直正常使用中。昨天才遇到自动启动不了的情况,监控后才发现用了32位的指令。

网友E:
肯定是温度数据不在16位范围内
QQ3050854928

楼主:
引用 网友E:
肯定是温度数据不在16位范围内
什么温度还能不在16位范围内。要么是小数点后位数弄太多了,要么就是XXX的温度。太阳表面也就6000多℃
图片上 4行 都是用的 D380 唯独那个用了 32指令的不正常了。改成 16位指令后是正常了。
但我想搞清楚这个问题。有的机器正常,2台机出了这个问题。
。

网友F: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原来读取没有存储的参数的时候会出这个问题,这个好像是数据莫名其妙的混乱了,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我做个个数据初始化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这个是 外部温度的寄存器。不做初始化。前几台机也是误用的32位指令,现在还没问题。
这次麻烦了。看来每台机都要更新程序了。

网友G:
因某种原因,使M381不为0了;有两台这样的,说明问题不是孤立的。
但这原因,可能不是很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