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1):
在未入正题之前我要先声明一点,
第一,我并非好吃懒做,坐亨其成之士.只因文化有限(我只读完小学)欧姆龙的作操手册看了几次也没看懂当中的意思
第二,我也不会拿别人的劳动成果用来作盈利为目的.完全用来自学.
正题如下:PLC是欧姆龙的CPM1A,40CPU.编码器是KOYO的TRD-2T2000BF.
控制过程如下:0,03为启动信号,1000为电机正转,1001为电机反转.当电机正转一分后见到反转信号0,04时马上反转.回到原来位置.要用编码器的Z相复位,不知是不是叫软件复位?每一次0,03有信号就执行一次相同的动作.
麻烦各位老师能抽一点点时间帮我写出来.谢谢!

网友A:
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兄弟,需要帮忙可以加QQ:419631306

楼主:
回上的兄弟,谢谢你的提醒,我想会有那个人的,

网友B:
你用编码器的目的是什么,你用的是伺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编码器的目的是什么,你用的是伺服吧!

只是想定位更准确一点当普通的高速计数器用,不是伺服电机,电机带刹车的,能帮帮忙吗?

网友C:
用接近开关不行吗要看就看编程手册,操作手册没什么看的

网友D:
在正转时候用程序记录编码器的脉冲数(脉冲数增加),当反转的时候脉冲数递减,接近零的时候就是原来的位置,程序有点繁琐,这样可以正转多少圈后然后反转多少圈然后停下,祝你好运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