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1):
HI ALL

三菱Q系列CPU Q03EDU 带 PROFIBUS 主站模块 QJ71PB92V

三菱Q系列CPU Q03UD 带 PROFIBUS 从站模块  QJ71PB93D 两个CPU 做 PROFIBUS 通讯,从站PLC 的模块配置如下:

Q61P,Q03UD,QJ71PB93D,QJMB91,QX81,QY81P,Q68ADV,Q68ADV,Q68DAVN,Q64TDV-GH.

在PROFIBUS配置文件的时候,从站里的各个模块分配多少个数据字。(即多少 INPUT 多少 OUTPUT)

是根据通信的数据字数还是根据模块本生所占用的字数来选择?

图片为PROFIBUS 配置软件,

请高手解答

QQ 34992584 图片
图片

网友A:
Data exchange , 244 bytes in / out per slave node .
请问你的 244BYTE 是怎么计算的 ?INPUT OUTPUT各分配多少?

网友B:
这种CPU竟然不用以太网,要用DP?

网友C:
虽没搞过,但楼主什么都有,慢慢测试终归会OK的
每天好心情

网友D:
这么冷门的东西,siemens 的dp 。

网友E:
我们公司也经常这么玩 三菱PLC  DP网 图尔克模块 哎 可惜我没学会怎么弄这东西

网友F:
欧姆龙GRT1的模块挂在profibus上就见过了,三菱的模块挂在profibush上还没见过,又开眼界了

网友G:
实际中,应用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