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CN编程

楼主(2012-06-02):
新手请教师傅们,S7-200CN用SCR SCRT SCRE编写梯形图,程序中用了双线圈,把程序下载到PLC运行,为什么双线圈第一个状态无输出呀?

网友A:
首先,尽量避免双线圈的编程思路,用M变量写。如大多数PLC一样的是西门子也是从上而下、从左到右的扫描运算处理的。使用第一个线圈在处理过程中被第二个覆盖了。

楼主:
请问我用的是SCR SCRT SCRE指令,它是否和三菱步进指令类似,可以使用双线圈。谢谢。

楼主:
例如简单的星角启动电路,Q0.1和Q0,.2星启、Q0.1和Q0.3角运行。用SCR SCRT SCRE指令编程,在PLC运行时,星启时Q0.1无输出Q0.2有输出、时间到转换成运行时Q0.1和Q0.3有输出。星启时Q0.1无输出启动不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