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2):
情况是电机在通电情况下,手动旋转。电机能转一个角度(20左右)松开手电机自动回去。
正常运行时电机走动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现在解决方案是加减速机。
但还是没找到原因!那位大侠知道的。望指点一二。
型号 斯莱德 200W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A:
刚性设置高一点
  • 下载积分:+2(sport1988)

网友B:
    把刚性设(位置环增益)大点,这种功率小的,只能带很小负载的,不能当同功率的步进电机那样使的。
  • 下载积分:+3(sport1988) 热心助人

网友C:
    小子   上网也不登QQ啊   隐鸡腿的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性设置高一点

    我设置高了 运行过程中停止时很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刚性设(位置环增益)大点,这种功率小的,只能带很小负载的,不能当同功率的步进电机那样使的。

    以前全是结构那边计算好的! 现在这边结构是拿着能用就行。 汗
    只能加个减速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