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M8029的应用2

楼主(2012-06-02):
启动一次,只能动作一下,为什么不能连续动作呢??是M8029的问题吗?

楼主:
这就是上面说到问题的程序

楼主:
大家给帮忙看看

网友A:
什么叫做只动一下?是只走了一点点吗?建议把第8步道13步的K3X0直接改为寄存器 试试

网友B:
谢谢各位合体大神 给你们盖楼来了 顶起来

网友C:
M8029在脉冲发射完成后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楼主:
启动一次只走正转那部分和中间停的时间,只有再启动一次才直接走反转那部分,也就是启动两次才能完成这个正--停--反的动作,这是为什么呢?????这是M8029的问题吗????

网友D:
M8029的用法不对。在百度中输入M8029看看是怎么用的。

网友D:
如果8029用法不对会造成M8029的触点常亮。

网友D:
给个网址自己看一下,
http://home.gongkong.com/profile/blogdetail.aspx?id=2012031210084000001

网友E:
谢谢楼上兄弟的资料

楼主:
DPLSY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网友F:
M8029只是在正常定位完成后,发出宽度为一个周期的脉冲信号,M8029的触点尽量少用。

网友G:
你的程序编得很垃圾。设定D10一个值的时候,就不因该用M0这个常闭触点,否则随后K3m0会把0传到D10中去,BIN和mul后面都要加个P才行。
我不一定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