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2):
誰知道松下伺服 A4系列的參數設置線的型號,有照片更好謝謝!
     急需使用,請大家幫幫忙!

网友A:
看了A4手册,没找到,自己看看吧
附件: 3准备.part1.rar (1954 K) 下载次数:8
附件: 3准备.part2.rar (1954 K) 下载次数:2
附件: 3准备.part3.rar (1954 K) 下载次数:2
附件: 3准备.part4.rar (1954 K) 下载次数:2
附件: 3准备.part5.rar (1544 K) 下载次数:2

网友B:
松下A4的伺服电机 可能我可以帮到你 你说说要我怎么帮你吧。

网友C:
不知道呢

楼主:
就是我昨天買了一個新A4系列松下伺服驅動器安裝, 結果參數修改不了,想用軟體進行修改看看.  現在主要問題是通過外面的按鍵進不了參數設定頁面.
         我先按SET----MODE  就是進不了參數設定頁面,感覺好像是那裡鎖了

网友D:
MINAS-A4和PC机通讯接线图
附件: MINAS-A4和PC机通讯接线图.rar (10 K) 下载次数:6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我昨天買了一個新A4系列松下伺服驅動器安裝, 結果參數修改不了,想用軟體進行修改看看.  現在主要問題是通過外面的按鍵進不了參數設定頁面.
         我先按SET----MODE  就是進不了參數設定頁面,感覺好像是那裡鎖了

那是因为你没有把参数保存的EEPROM里面去 所以断电重启后参数又会复位的。

楼主:
説明下: 參數有保存,就是保存下參數就進不去參數設定頁面了。
   保存了參數后,按SET----MODE  就是進不了參數設定頁面,感覺好像是那裡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