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2):
本人今年三十一岁,只有小学文化,工作有十一年了,其中做陶瓷电器的安装,接线调试就做了七八年,由于一般陶瓷厂的电器程序要求不是很精确.所以我也能编写一些简单的程序和一两种触摸屏的组态.现在不做陶瓷行业了,走出去才发现自己那点技术跟本就不算技术,现在想学编码器和伺服电机的应用,看操作手册也看了好几次,可能是文化有限的原因,怎样也不能理解其中的意思.请问各位老师,我是不是不适合做电工?又该怎样学?能有人教教我关于.编码器和伺服电机的应用吗?谢谢!
在未入正题之前我要先声明一点,
第一,我并非好吃懒做,坐亨其成之士.只因文化有限(我只读完小学)欧姆龙的作操手册看了几次也没看懂当中的意思
第二,我也不会拿别人的劳动成果用来作盈利为目的..完全用来自学.
正题如下:PLC是欧姆龙的CPM1A,40CPU.编码器是KOYO的TRD-2T2000BF.
控制过程如下:0,03为启动信号,1000为电机正转,1001为电机反转.当电机正转一分后见到反转信号0,04时马上反转.回到原来位置.要用编码器的Z相复位,不知是不是叫软件复位?每一次0,03有信号就执行一次相同的动作.
麻烦各位老师能抽一点点时间帮我写出来.谢谢!

网友A:
谢谢各位合体大神 给你们盖楼来了

网友B:
小祝:在未入正题之前,我要先声明一点。本人今年快五十岁,只有小学文化,,一直干苦力,由于腰肌损伤干不了重活,只好混进电工队伍,快一年了。
正题如下:(PLC是欧姆龙的CPM1A,40CPU.编码器是KOYO的TRD-2T2000BF),经查,PLC是 继电器输出,要加扩展单元和伺服驱动器,才能工作啊。至于程式,小意思啊

楼主:
回楼上的老师,你是嘲笑呢还是怀疑什么?我文化有限就直说吧.再说继电器输出就不能用脉冲输了吗?
求解.

网友B: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我也如此,请别见笑。继电器确实不能输出脉冲,只能用晶体管输出。

楼主:
楼上的老师,继电器输出就不能用脉冲输入吗?求解.

网友B:
PLC可以脉冲输入,使用高速计数器处理,但你的伺服电机需要输出的脉冲,高速脉冲继电器处理不了的。

楼主:
不好意思我表达错了,我要的是编码器输入,1000正转和1001反转输出到接触器

网友C:
脉冲输出的只能用晶体管的,使用继电器的也是有脉冲输出的,只是频率太高,继电器一会就寿终正寝了。
采集编码器脉冲要用到高速计数器,你的正反转的最好是双向高速计数器。详细的就不说了,OMRON不熟。

网友C:
关于CPM1A高速计数器的问题(即脉冲输入),急!!

http://www.fa.omron.com.cn/support/Q&ADetail.jsp?question_id=78209

网友D:
:0,03为启动信号,1000为电机正转,1001为电机反转.当电机正转一分后见到反转信号0,04时马上反转.回到原来位置.要用编码器的Z相复位,不知是不是叫软件复位?每一次0,03有信号就执行一次相同的动作

要用编码器的Z相复位,

你是用的伺服电机吗?
.当电机正转一分后见到反转信号0,04时马上反转.回到原来位置.?脉冲输出频率是多少?

你用编码器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D:
把你的要求谙清楚一点,程序很简单,最多100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0,03为启动信号,1000为电机正转,1001为电机反转.当电机正转一分后见到反转信号0,04时马上反转.回到原来位置.要用编码器的Z相复位,不知是不是叫软件复位?每一次0,03有信号就执行一次相同的动作

要用编码器的Z相复位,

你是用的伺服电机吗?

不是伺服电机,编码器是KOYO的TRD-2T2000BF,只是当高速计数用,只想定位更准确一点而已,自己也想学一下编码器的用除与用法,能帮帮忙吗,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你的要求谙清楚一点,程序很简单,最多100步

能帮忙写给我吗?不用伺服电机,用编码器当高速计数器用,让定位准确一点,编码器是KOYO的TRD-2T2000BF

网友D:
你的意思是0.03启动正转一分钟,开始计数一分钟,见到0.04后反转输出正转输出的脉冲数.

以下是本人的理解,上电,高速计数器清零,0.03按下,步进正转.碰到0.04步起家正转停止,反转步进正转发出的脉冲.
                                 编码器的精度比PLC的精度高吗?
                                 你是用的编码器接高速计数器,用高速计数器的值控制步进反转的输出脉冲?
                                编码器一圈发出的脉冲和步进一圈所需的脉冲的比例是1:1吗?
要求越详细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意思是0.03启动正转一分钟,开始计数一分钟,见到0.04后反转输出正转输出的脉冲数.

以下是本人的理解,上电,高速计数器清零,0.03按下,步进正转.碰到0.04步起家正转停止,反转步进正转发出的脉冲.
                                 编码器的精度比PLC的精度高吗?
                                 你是用的编码器接高速计数器,用高速计数器的值控制步进反转的输出脉冲?

兄弟,就按你的思路写一个给我参考一下可以吗?编码器是A,B,Z三相的,欧姆龙的CPM1A,1000正转和1001反转是输出接触器的,1003刹车,谢谢谢谢了

网友E:
wo我有采样机PLCs7200 的控制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wo我有采样机PLCs7200 的控制程序

先谢谢了,西门子的我还不会,最好是欧姆龙的.

网友F:
不加编码器也可以实现动作啊 两个限位就办了 搞那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加编码器也可以实现动作啊 两个限位就办了 搞那么复杂?

谢谢你的提醒,我只是想学一下编码器的用途与用法以便以后学伺服电机的应用.可以给个借鉴吗?CPM1A的

网友D:
兄弟,就按你的思路写一个给我参考一下可以吗?编码器是A,B,Z三相的,欧姆龙的CPM1A,1000正转和1001反转是输出接触器的,1003刹车,谢谢谢谢了

你用的不是步进是普通三相异步电机吗?把你QQ 留下,你用的软件版本是几点几点

我用的是cx -p  9.0的不知你的软件能不能打开!

网友D:
我的QQ是262283212
你加我我发给你!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提醒,我只是想学一下编码器的用途与用法以便以后学伺服电机的应用.可以给个借鉴吗?CPM1A的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师傅!

网友G:
现在的欧姆龙我们都用cj系列了,很方便添加模块。md模块吧

网友D:
CPM1A有很多指明令用不了的,还是用CP1H 或CJ CS系列哟!

楼主:
是我自己用来学习用的,
海纳百川

网友H:
你能编写程序和触摸屏组态;说明具有一定的编程通讯方面的基础;编码器程序百度一下有的是;相信你一定会看明白的;
真诚到永远

网友I:
太简单了点啦

网友J(2012-08-14):
你要先在编程软件设置里开启启用高速计数器!CPM1A的输入定义是x0x0为编码器x 轴相y轴相作为输入脉冲量!用软复位比较精确!
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

网友K:
简单点正转加计数,反转减计数,数字归零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