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2):
三菱QD75定位模块官方教材有错误的地方,我看按照图上的轨迹运行,轴1和轴2插补控制错在圆弧的辅助点和中心的,参数数据的设置的错误,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了,还是教材就是有错误,
望大家给指点

我的理解如下图:

附件: QD75.pdf (448 K) 下载次数:295

网友A:
正确!后期的版本有修正

网友B:
学习了,高手,居然连错误都看出来了!

网友C:
高手果然是果手!

网友D(2012-12-11):
能说一下是哪个手册吗?

网友E:
楼主,请问你那个是什么资料啊,继续这方面的资料,能否提供一份啊,谢谢先

网友F:
还在钻研FX的飘过

网友G:
我想哭啊.

网友H:
明显错了,在软件上数值是输不进去的

网友I(2013-02-24):
了解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