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映无刷电机维修

楼主(2012-06-02):
我厂最近有一台泰映的无刷电机出了一点问题,通电后驱动器上亮红灯,拆开电机检查发现内部的线路板上有像三极管一样的小东东裂开了,我想维修,但又知道它的型号,请高手们提点一下?

楼主:
还有这一张

网友A:
给那零件来个特写!也好让大家帮你!

网友B:
几个引脚,应该是霍尔元件

楼主:
有三个引脚的,但只用到两个引脚。一个引脚悬空,这一块板上像这样的元件一共有三个,另外两个可以看到标识的符号,分别为S41029和S41014,我在网上也查过了,但查不到相关信息的。

网友C:
你那是台湾东远马达!

楼主:
不是吧!是台湾台湾泰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