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家PLC循环扫描的时间最短

楼主(2012-06-02):
本人正在做一个工程,两个伺服闭环控制。中间有些实时状况和数据要处理,速度快的时候PLC就会反映不过来。不知那家的PLC速度快?我手头上用的是永宏的FBs-40MCT。

网友A:
这说的有点太专牛角尖了,可以用中断呀,具体看应用,用PLC的话,有些数据采集处理是做不了的。三菱,欧姆龙新点的PLC应该不差吧。

网友B:
不懂呀!!暂没遇到兄弟的这种情况。我司该类的机器用的是S7-200,也挺好的。
jxh668

网友C:
伺服闭环控制用PLC做,想法都是错的

网友A:
楼上说的对,绝对位置差不多。
可以用运动控制器,为什么要用脉冲控制,可以选择总线、光纤呀什么的。

楼主:
3楼4楼说得也没错,只是我这两轴是相互制约的,就有点象位置控制里的直线插补。所以我用一轴的脉冲接到X0,X1用HHSC0高速计数,用一轴去随动另一轴。里面用的比较指令取等于就会反映不出来,一定要太于等于或小于等于才行。这样实时监控会发现数据有过冲,我想速度快点的PLC应该误差会小点。所以想问下大家,也希望有高手能提供更好的控制方法,谢谢!期待中

网友D:
基恩士plc
FA 现场速度取决于“ 大脑”
• 网络: CPU内置Ethernet功能/ FL-net功能, PLC组网能力显著提升。
• 超高速: 搭载全新梯形图执行专用引擎“KV VELOCE II”。60k步的梯形图程序在1ms内即可执行完毕。
• 大容量: 采用SDRAM实现了大容量。可以避免因程序的容量不足或增容而增加成本。
• KV脚本: 可直接编程算式或字符串大幅削减编程工时。

网友E:
基恩士
QQ 383902882

网友F:
可以用两路脉冲做,数学的方法

网友G:
西门子TDC,速度够快,不过够贵

网友H:
工业电脑吧。你想几快都可以。

网友I:
除了基恩士,别无选择!

楼主:
谢谢各位了!但基恩士的编程软件貌似中文版的没有,不知那能下到?

网友J:
了解的就是基恩士了,但数据采集使用工控机可能要更好,我以前用PLC做测速设备,采集电机的速度就是不准,如果使用触摸屏显示,触摸屏也反应不过来,所以高速数据采集使用工控机要好一些。
不断向前

网友K:
还是用运动控制卡吧 实际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