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请各位前辈帮帮忙!

楼主(2012-06-02):
有一台设备,为圆形转盘式,上面均匀分布有大概60个工位,每个工位大概停留1-2秒通过气缸控制物件的相关动作,这么多工位,不知道该用什么方案,请各位前辈给点意见!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吗?想用绝对值编码器+凸轮控制器实现0---360度的信号采集,再在相应的角度实现相应的工位动作,不知道是否可行,有做过的老大给个意见,着急!

网友A:
用编码器最方便,成本大。
如果圆形转盘可以加工成齿轮的话,那更省事方便,成本也最省。
用一个感应器对准齿轮,按齿轮数计算转动角度控制电机转动就OK了。

网友B:
如果成本部分允许,可以使用DD马达,采用IO控制方式,将分度参数设置为60,就可以很容易实现
当你给一个IO驱动信号的上升沿时,转盘转动6度,然后停下,执行你的气缸动作,气功动作结束后,再次给一个IO驱动信号的上升沿,转盘就再次转动6度,然后停下,再执行你的工位需要的动作,依次循环执行。

网友C:
一个伺服电机,半闭环,加上 Z 相信号消除累计误差.

网友D:
节约成本的办法是采用雷格码转盘.
你要说出具体的要求,工位多没关系,只要你搞清控制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