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226CN通讯问题

楼主(2012-06-02):
PLC是CPU226 CN,我打算用port1读个数据。用的是Modbus Master V1.1的库。库里面通讯参数的设置,是针对port0,还是Port1的

网友A:
V1.2的可以设置port0,也可设置port1。

网友B:
用哪个口通讯就设置哪个口的,就用哪个口的程序块。
楼主,您用S7-200 CPU226CN来做MODBUS通讯主站,通过PLC的Port1口接其他的MODBUS从站设备,那么就应该用MODBUS Port1口的程序块(下图中的第二个项目下)。用Port0口作为电脑和PLC的PPI通讯用,这个Port0口不用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