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联机问题!!!

楼主(2012-06-02):
哪位大侠知道LG PLC K-120S通过usb/RS232 转接头上传下载联机失败的原因?

网友A:
联机线有问题?
2-3
3-2
5-5
rs232 直接联机没问题,关键是通过usb转232后无法和PC上传和下载,端口,传输率都设置过!

楼主:
非也,是通过usb转rs232借口后无法上传和下载!

网友B:
我前段时间用过lg k120 ,连接很成功的,你那数据线是lg的吗?我用的是usb-rs232转换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