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MT6050i与FX3G不能通信

楼主(2012-06-02):
PLC与屏连好线后,PLC里写了简单一行程序,屏上也就是一个位状态设置开关。通电后点击那个位元件,屏上总是显示”PLC NO RESPONSE”,请教各位:是哪儿出问题了?谢谢!

网友A:
没有通信上,看下设置和接线对不对!

楼主:
线是新买的,接线如图。请问楼上的朋友:这条线有问题没有?如果线没有问题,PLC和屏要如何正确设置?非常感谢!

网友B:
接线没有问题,估计时设置的问题
不会贴图片

网友B:
上传设置的图片,PLC不用设置也设置不了,接在自带的圆口上!!!

楼主:
我是按楼上朋友这样设置的,还是显示”PLC NO RESPONSE”。

网友B:
前段时间才做的工程就是这样设置的,没有通讯问题!完全好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