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恶的接线端子,害的俺忙了一下午

楼主(2012-06-02):
最不喜欢这种接线端子了,接线也不方便,维修更不方便,怎么还有那么多生产商用啊,尤其是进口设备。电源缺相,用表量端子出线都是好的,到处找问题,最后是线头在端子里面烧断了,看也看不到,害的俺忙了一下午,郁闷,午觉也没睡好。没带相机,在网上找了,就是这种坑爹的端子,恨死你了

网友A:
不会吧!!!以前那JH9系列的接线端子我现在不用了,现在刚改用此型端子哦!!!!!不过不知道楼主那端子是哪里产??是不是重量不可靠造成???

网友B:
用菲涅克斯的
要好一点

网友C:
这种接线端子我也用到过。螺丝孔位小。
直接锁裸线进去是不好的。要配合这种冷压端子

网友D:
这种端子我们也是不用的!因为震动端子老是松掉,现在换成卡的端子!

楼主:
这种端子就是漂亮好看,不适用,尤其是出现故障后

网友E:
这种确实是好看不好用,特别是有大电流通过的,过一两年就会出问题

网友F:
这种端子好看不好用特别是在空间小的时候。

网友G:
这种欧式端子比较认可就是接地端子很方便
每天好心情

网友H:
不会吧,我觉得很好啊,当然如果是超载运行是不行的

网友I:
感觉还好

网友J:
这种欧式端子还是比较好用的,使用也很方便,至于说容易坏可能是制造厂家用的材料不好或对端子大小选择不当造成的。

网友K:
欧洲的好像都用这种的,要么换,要么维护的时候把这点故障及时排除既是。

网友L:
这种端子,一般我用魏德米勒

网友M:
这种欧式端子还是比较好用的,使用也很方便

网友N:
不管是那种端子,这种概率总是存在滴,所以呢与其说是端子的问题,还不如说是人的问题。个人观点

网友O:
我一般少用,还是卡式的好。很多故障都是端子引起的

网友P:
支持楼主,以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再就是这种端子压线不紧,特容易短路
海纳百川

网友Q:
是有同感;确实不好用;
真诚到永远

网友R:
哥不用接线端子了,发现有问题的,把线的两个接头扭上,用胶布包好,外面加透明胶,搞定!

网友S:
我也不喜欢这种TM的欧式端子,还是喜欢用日式端子。

网友T:
是质量问题吧。

网友U:
哎 问题总是存在 这样才能提高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

网友V:
这种端子好用方便。

网友W:
任何端子都是差不多吧!只是解决方法而已。

网友X:
这样的端子个人感觉良好,可能是楼主的设备买的是国产便宜货端子

网友Y:
一直用这个,从来没出过问题。有问题的是设备配置选型问题或是维护人的问题!

网友Z:
我经常用这种端子。都是配合冷压端子使用,很好。特别是大容量的,更要冷压端子可靠。还要经常用螺丝刀紧一紧。
huailin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我的意思是这种端子出现了问题不好检查,线头藏在里面不好看,接线时,因为有视觉盲区,也不知道线头到底有木有插进去,很多时候,螺丝拧了半天,线头没插进去,白拧了

网友AA:
反正干这行的就是心细啊

网友AB:
你拧完拉一下就知道拧牢没

网友AC:
本人感觉欧式端子不方便。

网友AD:
引用 网友AB:
你拧完拉一下就知道拧牢没
对,要心细
不断向前

网友AE:
没有不好用的 只有 没有用好的啊

网友AF:
接线不怎么方便

网友AG:
这种端子的特点是:美观、所占空间少。哪有十全十美的东东。选材时选大一点的,感觉会好一些…

网友AH:
还是习惯用日系的,因为我很抵制日货,所以一直在用TEND的。

网友AI:
这种端子一般都是通过大电流的负载。没什么麻烦啊1
绿色的微笑

网友AJ:
有生产的就有用的

网友AK:
这个应该是没压紧才会烧线的吧,接触不良的地方电阻大,才会发热的

网友Z:
操作者要细心,看不见要凭手感。总结经验。可以做好。
huailin

网友AL:
端子本无罪,试者太粗心,呵呵呵 电源进口正常,出口就不正常,何必东奔西走,我用的是万可端子,方便快捷,牢固,美观,优点就是贵。。。。 什么硬件都一样的,只要好好分析故障现象,一般情况是能找到的。

网友AM:
这种端子本人从不用的,经常遇到损坏情况。

网友AN:
就是,我也遇过

网友AO: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就是断了线,不怎么好找

网友AP:
我也遇到过
QQ 383902882

网友AQ:
这种端子接线不方便,尤其安装位置比较低的话简直要趴在地上才能对准,还容易接错位置,优点是比较省空间吧
还是日式的端子比较直观

网友AR:
我们公司一直用这种端子 挺好用啊

网友AS:
我最不喜欢西门子PLC那种接线端子,空间太小,用针式线耳,插两根线都很难接。比较喜欢三菱这种,空间大,用叉式线耳,接线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