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与FX3U的通信怎么做,威纶怎样才能同时连2个PLC

楼主(2012-06-02):
我现在是1个 FX1S 和 1个FX3U,同时连接威纶的人机界面MT6070iH,首先要做好1S 与3U的通信,因为我1S和3U之间有信号动作要传送,1S和3U都有数据在威纶设置,现在问题是威纶不知道怎么样才能通信2个PLC,我3U安装了BD-232 和BD-485都试过通信不上威纶,1S连接威纶的COM1通信成功,剩下3U通信不上,求高手指点

网友A:
触摸屏就与1S通讯,3U需要的数据从1S里面读取就OK!!

楼主:
我3U数据太多,全部在界面设置的。大部分动作靠3U完成的

网友B:
不能同时控制两个吧,好像只能触屏控制一个,触屏控制的那个做为主站PLC,另外一个做从站PLC相互数据传送 及控制...

网友C:
一个触摸屏可以控制两个PLC的,我这边的设备上就有用的.
QQ106748835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网友D:
1S与3U好像不能并联交换数据,1S与1S,3U与3U才行

网友E:
高手请解答啊,我也想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