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2):
变频器在空载运行时,如果运行频率过高会使得电机的磁通过饱和,从而烧坏电机,所以变频空载运行时频率不能太高,那那为什么电机在工频时空载运行就没有问题了,求解?????
菜鸟一个,只好笨鸟先飞

网友A:
因为电机出厂设计就是工频50HZ的
每天好心情

网友B:
呵呵,打个比方,你不干活一顿饭的标准是一碗,然而干活的时候是二碗,要是不干活吃二碗那还不得撑死
  • 下载积分:+5(hsl200) 比喻很确切,值得推荐; ..

网友C:
    看看电机公式,就知道了 同步转速与异步转速时F频率有关系的,异步速太快会影响磁通,太慢也会影响磁通

网友D:
    学习 没大懂 求详细解释
    每天一点点

网友E:
    普通电机是这样的

网友F:
    只有不超过50HZ就没问题

网友G:
    要根据电机参数情况而定,不能一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