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零线和24V的0V线共用会如何~~~

楼主(2012-06-02):
如题,我一同事问我这个问题,悲剧的答不出来,特来家园求助~~~~请大大解答哈~~~~~~~
学习,努力

网友A:
流进的等于流出的,我虽然不知道,但这种还是不要做。希望知道的人可以告诉一下,我也很想了解

网友B:
千万不要开这样的玩笑,会出事的
每天一点点

网友C:
会烧坏24V的电源,我就遇到过一次

网友D:
理论上讲如果220V和24V是同一变压器的输出,虽电压等级不同但可以共用零线。
但在实际应用中,为防止由于故障等原因,高电压窜入低压,强电和弱电最好不要共用0V。

网友E: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F:
也没什么地 就放下烟花什么地就没事了。

网友G:
地线和24v的0V能接在一起吗?

网友H:
干扰变大,,线路稍有绝缘不好,可能烧坏电路板,传感器等弱电供电的元件.
QQ106748835

网友G:
接地和-24V可以 仅供参考

网友I:
原理上是可行的,但现实为了安全起见,多为分开。

网友J:
220v的零线在三相负载不平衡时会有一定的电压,如果与24v共用会烧的。

网友K:
楼主说的是直流24吗,交流如果都是变压器副边,这没问题。如果是直流就不行
旨在学习

网友L:
我们工厂里的一条流水线,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从瑞士引进的,到现在不知经过多少人的维修,也不知什么时候三相四线的接地和直流24V的0V连在一起了,不过没有出现什么问题,现在也没有谁会去分开。感觉不好这样做。

网友M:
接地 可以使用的

网友N:
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网友O:
接地是可以使用的,接零没有做过,期待正确结论

网友P:
1、时间长了24伏特电源会被烧坏
2、哥觉得只有250的人才会问这样的问题

网友Q:
很多变压器确实是这么设计的哦。我们的设备,24V都用的是开关电源。电源的问题是很关键的,设计时都要考虑清楚,任何设备设计完美了,故障率就小多了,这需要有出色的设计者哦

网友R:
理论上可以,实际上没人去冒这个险。
huailin

网友S:
感觉都是变压器出来的零线本来只有一个接点啊 应该能接一起吧

楼主:
谢谢大大们,哈哈,又懂的多了点
学习,努力

网友T:
会烧坏,为什么要共用??
学习

网友U:
直流和交流是有区别的 还有24和220也是有区别的

网友V:
当然有区别,不能这么用的

网友W:
如果接地不好,就会短路

网友X:
如果220V和24V都是交流电共用0V的话问题不是很大,但是最好不要那样。
如果是直流24V的绝对不允许共用。
绿色的微笑

网友Y:
会让你看见烟花的
QQ 383902882

网友Z:
就怕零线断线引入220伏进来。

网友AA:
这种电路以前用得较广,高压220V的零线必须强接地,接地电阻必须小于4欧,而且零线不进开关,直接进入设备,低压必须是直流.
jxh668

网友AB:
多电源共用参考点要考虑安全问题

网友AC:
主要的问题是干扰大,在要求不高,接线简单的场合,可以考虑。

网友AD:
首先大家要明白一点,电压都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所谓的0V只是一个参照点,如果这两个参照同一个,哪么接在一起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如果不是,绝在一起就绝对不行~~~

网友AE:
220V是交流,与直流怎么接?

网友AF:
同意三十三楼的观点,我就被迫这样做过一个这样的电路。当然还是须要再加些保护的。但是有一样先讲明,干扰会变多了,这个也是我一直不敢再这样做的原因。

网友AG:
如果用的是开关电源有隔离,没问题,但如果外壳由于漏电,就会使所有的的24V带上220V电,
不是急用,不要接在一起。

网友AH:
劝你最好不要用,麻烦,

网友AI:
理论上来说如果零线电压一直是零电压就算接在一起都是没事的,但是问题是在现实中零线是有好大的可能性带电的。

网友AJ:
如果公司买了很多保险。或者消防局又在附近。可以试一下。乱搞。迟早还是被收的。

网友AK:
220V如果是变压器过来的、0V与-24V接在一起且同时接地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AL:
24V和220v共用一条零线,220的会流到24的用电器上面。除非你接个2接管什么的,阻止电压回流。用电安全手册规定不同电压禁止公用零线。不过我经常这么干。。呵呵

网友AM:
如果出现故障,24V电压会升高。

网友AN:
会致220v串入低压侧!

网友AO:
我们公司的地和零线是不分开的,当然地和24-也是没有分
开,现在,24+对地量也有24

网友AP:
敢问兄弟你平时是怎么修设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