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触摸屏上显示交 直流电压 电流 频率

楼主(2012-06-02):
我想在触摸屏上显示交 直流电压 电流 频率 要那些设备?

网友A:
PLC的地址是多少啊那就是

网友B:
看说明书,就行了,论坛大把

网友C:
找一个支持以上功能的电压表,带通讯功能,PLC按仪表的通讯协议读取就可以了,当然直流电压读不了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