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请教:我编写了计数器输出到DB1.DBW1...

楼主(2012-06-02):
我编写了计数器输出到DB1.DBW1...DB1.DBW4都有输出,为什么用DB1.DBW5或者更大的DB1.DBW6再以上的就不能用了,我是仿真 的,请教,我总是不能明白

网友A:
你打开DB1块看看,你设置的DB1块里面有DBW1、DBW5吗?西门子PLC的地址,一个字包含两个字节,DB1.DBW0包含DB1.DBB0和DB1.DBB1这两个字节;DB1.DBW4包含DB1.DBB4和DB1.DBB5这两个字节,用了W4就不要用W5了,地址冲突。
另外,你说用了DB1.DBW4有输出,用DB1.DBW6或者更大的地址就没有输出,这些地址你在DB1块中都设置了吗??

楼主:
感谢天使之心的回答,明白了一些,再麻烦问下,我在DB1里并没有任何设置啊?DB数据块不都是自动生成的吗。再次感谢

网友A:
如果DB块是对应FB块用的(也就是实例数据块或者背景数据块),那么DB块中是不用设置的。但是如果DB块是作为全局数据块(如:作为和WINCC通讯用、作为和变频器等通讯用),那么要对相应的DB块进行变量设置,否则CPU无法运行。

楼主:
谢谢、总算明白了这个问题
请教:我编写了计数器输出到DB1.DBW1...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