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485BD有不一样的吗?

楼主(2012-06-03):
图中是我公司在不同时间买的2个FX3G-485BD,有两处明显的不一样。没三菱标志的那个是假的吗?我听说3G系列还没有仿制的吧?

网友A:
我前一阵子就碰到过翻新的FX2N
zsh340

网友B:
如果同是FX3G-485BD,肯定一样。按楼主所说,应该有一个是假的。三菱这些都是日本的,国内没有三菱PLC、配件生产合资厂家。

zsh340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如果同是FX3G-485BD,肯定一样。按楼主所说,应该有一个是假的。三菱这些都是日本的,国内没有三菱PLC、配件生产合资厂家。
具体的楼主可以问一下三菱服务热线,看是不是生产日期不同,外观有所区别?

网友C:
一看就知道,没三菱標誌的那個是假的,原產一定會印標誌,接腳也很明顯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