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3):
我的变压器是400的,电容补偿柜是按照400变压器配过来的,以前用着一切正常,现在添加一条生产线,又添加一台制冷设备,现在电流在650左右,发现电容补偿不工作,自动运行灯也正常,就是死机一样,请教各位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是不是补偿器坏了,换了看看。照说即使补偿不足也不会不工作的。

网友B:
检查下互感器是不是坏了,没坏就换个补偿器看看。

网友C:
问题没说清楚呢,还有各数据把单位也都说清楚吧!本来干过几年的这个,想来看看是否可以帮上忙的,却发现没办法判断。还有就是最好有照片。如果能在现场看看就能更容易。
请多关照!

网友D:
查看无功 功率因数表啊,是否在0.98左右啊,一般供电局要求范围在0.95-- -0.95    太低了不行,会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相信自我!

楼主:
功率因数表在0.99不会补偿,如果停掉两条生产线电流在400A以下,补偿正常,电流超过600A补偿就不工作,补偿互感是400A,请教是不是和电流互感器有关系啊

网友E:
是不是补偿器坏了

网友F:
1、电流互感器换大。
2、看功率因素表,如较低不补偿,换补偿控制器

网友G:
不必换互感器,看看功率因数是多少,也可能是功率因数不低,不需要补偿的

网友D:
7楼  8楼说的都有可能,但要看具体情况。如果楼主不能确原因所在,可以先观察因数表,看是否因数没有补偿,如果是这样说表不好了,可以拿去检测并校准。当然因数高是不需要补偿的。但我个人认为很有可能是互感器小了。
相信自我!

网友H:
400的 变压器额定最大电流时多少?怎么计算单位的,是不是400乘以1.43?

网友I:
400的 变压器额定最大电流时多少?怎么计算单位的,是400乘以1.444

网友J:
400KVA:I=400KVA/√3×U额定
I=400KVA/√3×0.4KV
I=400KVA/0.6929KV
I=577.37A

网友K:
你只是增加了一条生产线,没动过别的吗?

网友L:
看看电流互感器是多少比五的。再看看电流是不是超了过额定了。
huailin

楼主:
电流已经超过了互感器的额定电流,如果电流在400A以下补偿就正常,600A以上补偿就不工作,补偿因素表显示0.99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照成的,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M:
互感器还有电流流过?
补偿控制器检测不到当然不工作

网友N:
看电容柜设定里面有自动手动两个转换,是否调在手动位置。您的无功补偿仪表使用型、名称。

网友N:
电容柜投切跟取样电流有关系,用钳形电流表测取样互感器二电流,负荷越大投入电容台数就多。

网友N:
400kva变压器互感器应为15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