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大家好,2个西门子300的CPU做profibus通信,连接线怎么做?

楼主(2012-06-03):
现在手里2个315-2dp的CPU,想连接起来做profibus通信的实验,这2个CPU之间的连接线怎么制作?普通的屏蔽线可以吗?中间需要加电阻吗?具体之间的线是怎么连接的,3和3 8和8吗?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是的,最好用Profibus接头,否侧你要120欧姆电阻。

网友B:
两个CPU通信不能直连的,要通过DP-DP coup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