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3):
plc是台达14ES,触摸屏是显控的,设备要求电机带动圆盘台,在电机轴上安装带有三个均分的感应点,现在出现当把变频器频率提高,则C236计数800左右,但把频率降低后,C236计数在1200左右,接近开关换了好几个。都没有解决,而且这种接近开关一直在用。

按照实际情况,应该无论电机速度快慢,C236计数都应该一致啊。有没有朋友遇到类似情况啊

网友A:
这种问题不要想得太复杂,还是查查外部线路,断线,接触不好之类的。你的设备原始是无论速度快慢,计数是相同的,现在出现计数不同?准确的数字是多少?速度快是有漏检

网友B:
用了脉冲计数吗?
人生如戏

网友C:
C236就是高速计数,估计是测转速用的,应该是速度快了漏脉冲了,传感器或者间距有问题,

网友D:
考虑高在某一个接近开关处接通的时间长一点是什么情况吗?

仅供参考。

网友E:
把3个感应点分开测试下啊 看有哪个异常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考虑高在某一个接近开关处接通的时间长一点是什么情况吗?那样,计数器会一直在计数,而不是只记一次。你应该将三个接近开关脉冲化,去输入点的上升沿或下降沿。

你试试计数器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F:
这个是接近开关响应速度的问题

网友G:
3个 接近开关角度不对

网友H:
7楼说没错,接近开关响应速度的问题,换成光电开关

网友I:
赞成7楼说法,这种基本都是感应开关响应时间问题,PLC反应不过来所致的,偶碰到多了

网友J:
在电机轴上安装带有三个均分的感应点?电机转动速度太快了,速度快了接近开关响应不了,再说电机还要变频对传感器有干扰。建议传感器安装在圆工作台上或采用编码器来计数。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在电机轴上安装带有三个均分的感应点?电机转动速度太快了,速度快了接近开关响应不了,再说电机还要变频对传感器有干扰。建议传感器安装在圆工作台上或采用编码器来计数。

同意,在进行低速时可以使用传感器测速,高速还是要使用编码器来计数

网友L:
大虾们都说了 外部线路或者传感器问题 要不 接触不好 有闪动 当然是 眼睛看不见的频率闪动

网友M:
感应器的响应频率太低了,
换光电开关吧!

网友N:
普通光电开关也有响应时间,最好用激光类型的光电开关,,或者用编码器

网友O:
1,用编码器 2,用槽形光电开关

网友P:
接近开关有响应频率的,速度过快就会反应不过来,最好是用编码器 准确还不会出现这类似情况。
相信自我!

网友Q: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接近开关响应速度的问题

同意这个见解,换个高响应的光电开关/

网友R:
编码器最好了,在就是把程序里加个延时

网友S:
接近开关的响应频率不够。有用来测速的接近开关。普通的接近开关测速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T:
接近开关那里有那么快

网友U:
以前有遇到过   转速太快了

网友V:
一看就能明白问题在哪,PLC一般能达到这个要求,实在不行,看下说明书确认下,主要还是接近开关来不及反应,楼主设计有问题,要么降低频率,延长开关导通时间,要么换用编码器

网友W:
原来是好的又搞什么脉冲呢?

网友T:
换成光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