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松下A系列日产老款驱动器电子齿轮比怀疑手册有问题?

楼主(2012-06-03):
松下A系列老款设置较麻烦,25400个脉冲转一圈如何设置?编码器是17位的。
?

楼主:
有设置示例参数范围太小,是否可以设置呀?

网友A:
你可以试试将46=1,4A=16,4B=10000试试看,表格的第二个和文字描述的不一样,文字描述的是40000,表格是4000,所以估计误导你了。应该是40000,这样比例为1/4,你的分子越大转速越快的。
祝你好运,

网友B:
PR46=1 PR4A=14 PR48=3175 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R46=1倀刀4A=14倀刀48=3175 即可
晚上在床上想到了,25400/8=3175,17-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