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06-03):
谁有st45-m智能控制器使用说明书啊,谢谢了

网友A:
这个说明书我有,

网友B:
干什么用的东西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干什么用的东西啊
一般是用在框架式断路器之类上面的。调整动作电流之类的用的。同时可以显示电压或者电流。

楼主:
有的可以发一份吗?谢谢 QQ1328145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