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电源选择

楼主(2012-06-03):
一只86HS45的步进电机额定电流4.5A,我用24V开关电源要选多大的?200W的够吗?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一个肯定是够的,感觉有点浪费

网友B:
通过P=UI可以大体确定

网友C:
如果没有其他供电的肯定够了。

网友D:
步进马达一般不采用开关电源供电。选用匹配变压器或大3--5倍的开关电源。

在东莞市

网友E:
200W当然够了,如果只有一台电机的话完全足够。
不过如果控制系统还有其它的24V用电设备的话,当然要选功率大些的。
绿色的微笑

网友F:
够了。
学与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