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3):
我现有一个PLC中文版但我现在有一份繁体字程序打开后看不到注注释

网友A:
下载一个金山快译就可以了,里面繁体,你打开程序后,先转日文,再转简体,行了,我公司很多设备都是台湾佬的,都是繁体字程序,有问题再找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载一个金山快译就可以了,里面繁体,你打开程序后,先转日文,再转简体,行了,我公司很多设备都是台湾佬的,都是繁体字程序,有问题再找我.....................................

同意。
不断向前

网友C:
那你的意思是说,金山快译可以把繁体字或者日文的程序注释翻译成中文简体的注释,在相应的注释位置吗?如果是的话,真帅!~!~!~呵呵

网友D:
可以试试哦。

网友E:
给你推荐一款软件吧,可以转换的

南极星,自己去搜吧,我们一般都是写繁体的,电脑系统都是繁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