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N的主控指令怎么输入啊

楼主(2012-06-03):
如图,怎么在母线上写出那个N0=M100 啊?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吗?还是问题太简单?
!!!

网友A:
母线上的触点是不用输入的~~~

楼主:
也就是说,不用那个N0=M100,若X0=1时,程序执行MC ,MCR 中间的部分?

网友B:
自动显示。
学习

网友C:
用电脑快捷键就是 F5 M8000 MC N0 M100 .........MCR N0

网友D:
怎么在母线上写出那个N0=M100 啊?
这个N0=M100 在程序写入的模式下看不见。
在程序读出模式下可以看见。按shift+F2就可以了。

楼主:
正解,非常感谢六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