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弄台自动机 贴标签,有些问题向大家请教

楼主(2012-06-03):
目前的标签是
成捆的透明塑料标签,标签背面两端带双面胶
。大致如下图:
想弄台贴标机,想知道 贴标机 对 标签 有什么要求。产品是食品行业的,玻璃圆瓶。
这样的标签能用机器贴不。不行的话该怎么改。
对包装业了解不多
,想请教下大家,帮我出出主意。谢谢了!
明早第1件事就是上家园。

网友A:
这事应该先问机械。还有要了解现在标签是怎么贴的

网友B:
已裁切成单张的要自动贴好像比较困难,看到的自动贴标签机都用成卷的,但标签已每张都分开,下面的转移纸是连续的,便于供标签及收卷转移纸。
下载积分:+1(a403544779) 热心助人

网友C:
2楼的说的很对

网友D:
我们厂用的是套标机,长卷的朔料标切断套,再热缩膜

网友E:
玻璃圆瓶贴标很好贴,但你的标必须是一卷不是单张的,有需要可以找我。

网友F:
国内目前还没有有哪个能完成单片贴标机的。必需是成卷。

网友C:
来料要求是转料。之前有看过,一边是斜口的平板负责撕摸,紧接着两个橡皮轮,中间皮带送料。产品是立着的,到了感应到撕摸马达带动标签带转动,产品经过两个橡皮轮中进行贴合动作

网友C:
六楼的,我不相信你说的。单片的情况下可以用带有粘性的料带,利用机械一片一片放上去后,撕摸同样可以贴。

网友G:
完全可以,建议楼主买一台

网友H:
我做过液晶屏上面的贴标机是成卷的

网友I:
不管是片还是卷,都是可以做到的,只是成卷的实现起来容易些,机械部分会简单些的。建议优先考虑成卷的方式。
电控技术服务

网友J:
难点就在你的单片的标签 如果能准确的定位在真空鼓上的话就好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