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2-06-04):
请问各位大侠:我用一台变频器同时启动2台电机(两台电机的功率不一样,电机的功率加起来不超变频器的功率)能行吗?如果不行为什么呢?

网友A:
1、完全可以,变频器参数要调节正确 否则电机有异常
2、尽量选择大一点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