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ESAB 埋弧自动焊机主交流接触器吸合225A空开会跳闸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6-04):
各位兄弟:我公司有一台瑞典ESAB 埋弧自动焊机,开机送电,焊机的风机会旋转,但是在按下机头的焊机启动按钮,焊机内主交流接触器会在吸合的瞬间又跳了,同时225A的墙壁电源空开也会跳掉,这是怎么回事?望知道的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焊机有短路的地方了。

网友B:
伊萨1250的焊机我用100A的空开也会跳闸,你可以试试换用250A的空开看看。
还有焊机的跳闸还跟起弧不成功有关,你是不是直接按了启动但是实际上没有起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