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单工位通讯出现滞后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2-06-04):
如题,公司有台设备是采用汇川PLC和变频器走485单工位的通讯,现在出现信号滞后,有时不会,但多数会滞后2-3秒。有没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呢?

网友A:
调整通讯时间、波特率那些参数试试。硬件的话可能是通讯线质量不行可以加个终端电阻。

网友B:
还是检查干扰,估计干扰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