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4):
大家好,小弟最近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一个朋友做通过MODBUS的RTU模式通讯协议 ,使FX1N与电磁流量计和三菱触摸屏之建的连接  实现触摸屏 看 瞬时流量和累计流量,结果实现不了,我发现他在可编程中没有编写通讯协议,可是他不会,想求助我,问题是我也是新鸟。求助大家,可以给点支持不。
使用设备如下:
1.PLC是FX1N
2.通讯模块 FX1N -485-BD
3 三菱触摸屏
4电磁流量计
我想问下 电磁流量计与FX1N之间的通讯方式是 N:N网络,并联连接,计算机连接,变频器通讯,无协议通讯,编程通讯里的哪一种啊,如果有类似的列子可以参考的可以发我下么  小弟在此谢谢大家了 顺便附下 通讯协议格式

1、仪表为RS485或RS232接口。
2、数据传输模式:RTU模式。
3、数据格式:
    1个起始位
    8个数据位,最小的有效位先发送
    无奇偶校验位
    1个停止位
4、错误检测域:CRC(循环冗长检测)
5、MODBUS功能代码:03
6、流量仪表数据存放格式:只存放瞬时流量和累计流量两个参数,以寄存器为单位,寄存器地址00~01存放瞬时流量4字节IEEE754格式浮点数,02~03存放累计流量4字节浮点数。
7、举例如下:
上位机发送:
01    03    00    00    00    04    44(CRC低)    09(CRC高)

仪表收到上位机命令后,会回应:
01    03    08    X0    X1    X2    X3    X4    X5    X6    X7    CRC低    CRC高

X0 X1 X2 X3为IEEE754格式浮点数,X4 X5 X6 X7为IEEE754格式浮点数。

楼主:
一般仪表厂家都有现成的协议的  问题是我现在没有拿到。 请大家给点支持,谢谢了

楼主:
只能 无协议 慢慢搞了 悲剧

网友A:
用RS指令,无协议

网友B:
在论坛里找找modbus Rtu通信实例看看。

网友C:
FX1N不支持Modbus,只能用无协议高。
QQ:569456723

网友D:
我也搞不懂,有高手没有

网友E:
在线等。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