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更换屏问题
jianming

楼主(2012-06-04):
请教个问题,系统原来是300带有一个温度模块和一个OP17屏,走的MPI,现在想把OP17改成维纶的TK6070IH,可总连不上,参数应该没错,是不是PLC方面需要修改组态?

网友A:
应该是屏的通讯参数设置问题,而且屏和300连接的线应该是专用线,不能用原来的了!
jianming

楼主:
他原来的就是专用线,线应该没问题

网友B:
要在step7里组态的。
jianming

楼主:
问过技术支持,PLC参数不用修改,可能是针脚搞错了
西门子300更换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