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程的习惯问题

楼主(2012-06-04):
三菱PLC大家一般用哪种方法编程,比如步进啊,还是就用中间继电器来步转换啊,等等,请大家各抒己见啊。

网友A:
这要看控制机器的复杂程度。
我认为 步进程序,一般只能用于简单的按顺序运行的设备。

网友B:
从来不用步进程序。

网友C:
我是菜鸟,什么是步进程序。。。。。

网友D:
按需要。

在东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