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前面是不是一定要假装滤波器

楼主(2012-06-04):
如题。

网友A:
那不一定,看情况

网友B:
那不一定,看情况,是的。
不断向前

网友C:
求解。。(假装滤波器)是什么?
努力。

网友D:
楼主打错字了,应该是:加装滤波器 吧
好象没听说过要装,也没看到过装滤波器的机器。

网友E:
如果高频干扰很厉害最好装个吧,再装个隔离变压器更好。不过也不是万能的。忽悠老板多卖些配件是真。反正我就是这样忽悠的。
就做更好的!

网友F:
看现场的干扰强度,如果干扰较大,就加装滤波器吧。

网友G:
根据需要,有干扰就装,一般不必装。

网友H:
见过那么多机器。每台机器都有。没有的都是偷工见料的山寨机。连这个钱都不舍得花。机器也好不到哪里去。

网友I:
最好装一个!
QQ 383902882

网友J:
呵呵,装的最好,一般可以不用装的

网友K:
装的最好,一般可以不用装的

网友L:
如果是交流供电,还是加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