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GT1000有无系统画面?

楼主(2012-06-04):
如题,我在GT-DESIGNER软件中找了很久没找到。比如F940人机中,在编程软件中很容易调用1005之类的系统画面,GT1000人机中有相类似功能吗?我是想修改系统显示的时间,因为用久了时钟可能不准的,要人为调准。还有一些调定背光,对比度之类的,要给客户设定比较方便,谢了。

网友A:
GT115x Demo Systemscreens GT Designer 2 Project No PLC.zip
自己玩吧!

网友B:
同时点触摸屏的左上角和右上角,也有可能是点一个左上角或者右上角。
跟你的触摸屏型号和软件里的设定有关。你可以自己试一下

楼主:
谢谢。1楼高人的文件还真有点怪。不知怎么出来的,修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