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怎么用一个按钮控制一个线圈通断,不用PLC,谢谢!

楼主(2012-06-04):
用传统接触器控制

楼主:
就是第一次接通开关,KM1得电,5秒后KM2得电,断开开关,KM1失电,但KM2保持通电,再接通开关,KM1得电,5秒后KM2失电,如此循环。时间继电器和开关只有一个,用传统控制电路如何做?谢谢

网友A:
以前我接过.. 但是就是一个开关 一个时间继电器.... 那个时间继电器的话是交替输出的..
SS

网友B:
可以是可以不错除了一个接触器外 要加两个中间继电器,做逻辑控制!
每天一点点

网友B:
LD X0
MPS
ANI M1
LDI Y0
OR M0
ANB
OUT M0
MRD
ANI MO
LD Y0
OR M1
ANB
OUT M1
MPP
ANI M1
LD MO
OR Y0
ANB
OUT Y0
END 实现单按钮启动停止电路!
每天一点点

楼主:
X0是总开关,断了就没电了。

网友C:
4楼的,那要那么麻烦,alt就搞定
上班=上坟

网友D:
楼主你是让大家来个 脑筋急转弯?
有必要这么折腾吗?多用个按钮不就简单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LD X0
MPS
ANI M1
LDI Y0
OR M0
楼主说了不用PLC的

网友F(2012-09-10):
都怎么了,一个交替型按钮就好了。
PLC学多了。就困住了吗?
下载积分:+3(zqian) 好贴!

网友G:
so easy!
我的微信:Yang17391879486 真心交朋 认真做事情,言必行,行必果,可承接PLC编程调试、C#上位软件开发、自动化设备研发!

网友H:
用一个按扭控制的接触器的起保停电路

网友I:
是不是这样。
不过我,额。说出来真不好意思。对电路图的元件名字基本忘光了。。
就用PLC的代替了。
勿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