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有用过闭环式步进电机,麻烦发个接线图?

楼主(2012-06-04):
哪位大侠有用过闭环式步进电机,麻烦发个接线图?

网友A:
第一次听说

网友B:
你先要理解什么叫闭环

网友C:
可以在系统配置里自己设计闭环回路控制也是可行的。

在东莞市

网友D:
步进电机还要用闭环的!没有必要吧!

网友E:
是不是加了个编码器?光栅尺?

网友F:
没听过步进电机还有闭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