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热管的工作电压?

楼主(2012-06-04):
大家好!我现有几个旧的U型的发热管,现我想用它,但不知它的工作电压是220V还是380V,我用万能表量它的直流电阻是48欧和34欧,不知是怎样区分工作电压的?
重在积累!

网友A:
没得必要区分。看接法就知道了。
1、如果3个U型发热管三是角形连接 那么发热管是380V的;
2、如果是Y型连接 那就是220V的;

楼主:
已剪了线看不到接法!我想单独用
重在积累!

网友B:
单独用 应该是220的吧
每天一点点

网友C:
能看到功率么?你至少要看到功率或者电压,才可以根据电工公式换算其他的数值.如果一样都没有,那就猜吧,如果不敢猜就试验吧,首先接220V电压看发热管红的状况如何,如果轻微发热,那么就干380吧.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A:
你就接220的吧 这样安全可靠!

网友D:
那还记得电流值吗?按P=U*I公式估计。

网友E:
发热管一般是220的,380的很少

网友F:
可以先接220的看好热量,然后再量一下电流,测算一下功率就可以判定了。
绿色的微笑

网友G:
可以先接220的看好热量,然后再量一下电流,测算一下功率就可以判定了

网友H:
可以先接220V试一下,48欧如是220V大概是1KW。如是380V大概是3KW。

网友I:
楼上的都说了。

网友J:
应该是220的!

网友K:
的确是这样的

网友L:
说了也等于白说

楼主:
我听了各位的意见,决定用220伏电源了,多谢大 家了!
重在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