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事求大家,在线模拟有关

楼主(2012-06-04):
[upload=1] 现在手上有一台FX1S的PLC因为手上没有触摸屏,想用EB8000和PLC之间做在线模拟,可是老是联接不上,各种连接参数也设置为一样了,所用的通信线就是USB转RS232的那种线,目前不知道是通信线的问题还是自己设置的问题,传一些我的设置图和E8000界面显示的通信错误,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
谢谢大家了帮菜鸟看看

网友A:
接口类型选 RS485 4W
下载积分:+1(bbszxjzxj)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兄弟,选485的话可以选择的COM口类型只有COM1口

网友B(2012-10-07):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希望有高手能解答!非常感激不尽!

网友C:
PLC通信没有设置好

网友D(2013-03-24):
我的电脑可以控制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