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一个,要求如下,谢谢大家。

楼主(2012-06-04):
就是第一次接通开关,KM1得电,5秒后KM2得电,断开开关,KM1失电,但KM2保持通电,再接通开关,KM1得电,5秒后KM2失电,如此循环。时间继电器和开关只有一个,用传统控制电路如何做?谢谢

网友A:
很想知道。。怎么能达到你的效果......前面不加一个总停的话能达到吗?........加一个总停的话..也太简单了吧..没啥子意义所以求教一下
每天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