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调节阀主控室开到100%现场却只开到10%左右,原因有什么

楼主(2012-06-04):
自动化新人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很可能是电流信号考成了电压信号了

网友B:
用不用这么激动啊?

网友C:
呵呵,原因很多,数据设置,信号传输,物理接线,机械故障

网友D:
看看定位器的零点及行程调的是否正确啊

网友E:
某人又恶意灌水的嫌疑,建议斑竹封杀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F:
支持25楼美女的观点

网友G:
如果是模拟量4-20MA 或者是0-10V调节,你要测量那个输出的模拟量是否达到了100%

网友H:
量一下你的模拟信号是不是达到最100%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I:
1,你的调节阀是新装的还是最近出现这种情况?
2,如果新装的应先检察调节阀授受的是什么信号?
如主控室给定的是电压信号,调节阀授受的是电流信号等等。
3,如果是原来一直正常使用,最近出现这种情况检查调节阀的机械部分是否卡死,电机温度是否升高,如果是盘动调节阀手轮打开,如果生产允许应检查管道内部造成卡阀原因,避免以后再次发生类似事件。

网友J:
如果是启用的4-20MA电流调节,测量下主控室给出的模拟量是多少?还有就是机械故障,是不是电机过热保护了,还是过力矩阀已经卡死,或者是电源缺相保护了。。。切换至手动状态看能否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