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解答:PLC与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2-06-04):
先谢谢了:改变PLC的D0的置,可以切换触摸屏的基本窗口,触摸屏怎么做程序?三菱PLC和EVIEW屏。

网友A:
这个可以搞。先好好看EVIEM的说明书。每种触摸屏都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B:
可以 看看说明书。 多加学习下理论知识

楼主:
请你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点拨一下,实在头痛了,我是初学者啊。

网友C:
打开你的电脑,开启你的组态软件,设置数据输入,里面选PLC连接,数据设置D0
jianming

网友D:
EB8000软件里面的“PLC控制”,查查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