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4):
单位有一恒压供水设备。变频器带22KW电机。电机一个月内烧了两三次了。
故障时热继电器不动作,变频器进线的空开很热。线也很热。
查询说明书,进线有缺相保护。出线没有。
领导一口咬定是出线缺相了。
因为故障不频繁。一个月只有两三次。
所以领导不同意换变频器。
要求电工加装缺相保护装置。
很不幸。我就是电工。
查阅一些资料后。
发现缺相保护都是在50/60HZ频率下工作的。

请问有变频器出线(变频器到电机)位置能加装的缺相保护么?

望各位达人赐教。

网友A:
1、最简单的办法是:在变频器输出上加两个接触器,线圈电压时380V的,用这个两个接触器组成“与门”的关系,去控制变频器。即,发现输出掉线,即断开变频器控制线,使其停机;

2、你们领导水平很低劣,哥鄙视他!

3、估计你的领导是个大忽悠。水平又差又不虚心听从别人的建议,可以用一个数字来形容他“250”
4、请思考:假如是输出掉相了,你又如何证明给他看???,你的领导知道了是变频器掉相导致的,那他又不承认你该如何是好?
5、哥建议“让它烧去吧”
可怜千万英雄血;
换来今日旧乾坤;
英雄若知今朝样;
何不留身孝双亲。

楼主:
追问2楼老哥:

1.您提供的双接触器与门法作为断相保护时。当变频器输出频率降低时。接触器是否会跳动?

2。普通万用表不能准确测量变频器出线的电压。那如何证明缺相?

小弟刚干电工一年。实在是知识有限。十分感谢

楼主:
额。。点错了。发了两次。。

网友A:
如果用两个接触器都不行的话,那你就没择了,节哀!
可怜千万英雄血;
换来今日旧乾坤;
英雄若知今朝样;
何不留身孝双亲。

网友B:
输出缺相变频没报警吗?

网友C:
用数显电流继电器,设定正常时的电流,当电流值超过设定值,在延时几秒,让变频器断电

网友D:
用电流互感器,再用plc的模拟量读取,监控,有一相电流异常时输出报警。

网友E:
听他忽悠。变频器输出接380接触器。组成与门。就开不起来了。去量输出端的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F:
变频器输出的UVW还加接触器?不行的!
PS:那是什么领导,他这叫懂?那你叫他自己捣鼓去!

网友G:
水泵智能控制器,有很多功能啊,你说的都有

网友D:
我看关键问题是你长时间低频,加高负载的问题

楼主:
我个人感觉:
1.把变频出线的两根接到接触器线圈上。如果频率变低的话。接触器会跳。不知道对不对。
2.数显电流和电流互感器在低频时数值会不准确的吧。感应类仪表都是靠电磁感应的变化率来产生感应电流的。频率低了。变化率也低了。仪表会不准的吧。不知道对不对。
3.测变频输出电压的话,我们单位手头的设备应该是测不准的吧。

网上我查到一篇资料里说:通常我们说的变频器输出380V、50Hz,是指其基波(正弦波)为380V、50Hz。变频器实际输出波形为PWM波,除了基波外,还包含载波信号。载波信号频率要比基波高得多,且是方波信号,包含大量的高次谐波。普通万用表一般只能测量45~66Hz或45~440Hz的交流正弦波。部分真有效值万用表的测量频率范围要宽得多,许多人认为可以用于变频测量、测试。其实不然,因为这种表测量结果把基波和载波都包含进去了。比如上述变频器,380V输出时,测量结果一般在400V以上。
不知道对不对?

4,水泵智能控制器。。。。。领导估计舍不得花钱。要不就直接换个带输出保护的变频器了。

我们现在用的没有输出保护。

5最后这位哥哥说的:长期低频加高负载。我感觉还是有可能的。因为厂里用自来水比较少。泵长期处于低频状态。低频状态会使电机发热么?

我厂里有个螺旋输送的频率设置不能低于25.因为厂家说低于25时。风扇转速低,产热量大于散热量。会烧电机。

现在讨论的是自来水恒压供水深井泵,泡在水里的潜水泵长期低频也会发热烧毁?

我们厂里一个老大爷说:是地下水位下降了,潜水泵悬空出水了。干转。烧了。
我厂地处唐山。前几天有4.8级地震。难道地震后水位下降了?那是不是有大地震会发生?哦买嘎的。。。。。。

网友H:
普通变频器电机,应该有专门的散热风扇的。
深井泵电机,用变频器,你厂的那个老大爷说的原因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前面那个说的是低频高负载的也占了很大一部分原因。
变频器对电机的保护功能,还是很全的,看看参数设置有没有问题。现在已经有可以直接测量变频输出测的真有效值电流的钳形表了。让你单位买一个。

网友I:
电机后的风扇罩和扇叶拿掉  换一个单独电源的风扇一直吹就好了  低频电机转速慢  本身的电机风扇起不到散热作用导致的

网友J:
输入缺相保护有啊 , 输出用好点的电缆 接头尽量少   最好 一头接变频器 另一头接电机

压线端子都加弹垫防松  绝对治本

网友K:
可能是变频器参数设置不合理,无法保护电机
很多情况下,用大变频器控制小电机,所以参数设置很重要
还有一个情况,电机是否是变频电机,否则电机如果长期满负荷低速运行,也容易烧电机

网友L:
变频器 本来就有,不用加的,查一下到底为什么会烧再说,是不是变频器太大了?

网友M:
出线缺相变频器会保护的,进线缺相变频器应该也有保护的(这个还没试过缺相了变频器不能工作吧) 做听他的让你去接线

网友N:
实在要加,你在输出加个热继电器也行呀,不过变频器可以设置工作电流的呀,超过就保护,没看到,不知你的到底啥情况。

网友O:
市面上有相序控制器卖,可以控制反相,缺相,楼主的是恒压供水设备不存在反转,可以使用,或者自己去搞个格力的空调外机里面有个相序控制器,原理和功能差不多

网友P:
变频器本身就应该有保护功能,不知道你的线路是什么,我们的就是在工频时加装电机综合保护器。

网友Q:
简单一点就在变频器前端加一个接触器,变频器出线端加一个热继电器,当电流过大时用热继电器断开前端的接触器。
  • 下载积分:+5(zhangli019) 好贴!

网友R:
    变频器本身的保护功能很全,请把参数设置合理,别再画蛇添足了,添的多,坏的多啊。

网友S:
变频器保护不了电动机;你还想指望更好的保护器吗;我感觉这是画蛇添足;变频器的综合保护电动机功能目前是绝无仅有的最好方法;上面很多朋友说了;长时间满负荷低频工作;这样冷却风扇由于速度慢;电动机发热会严重的;因此如果电动机在地面上的话;可以考虑单独用冷却风扇;变频器有非常强大的综合保护功能;正确设置好参数;才是根本所在;
真诚到永远
海纳百川

网友S:
目前综合保护电动机功能最好的就是变频器;参数设置合理;用专用风扇冷却低频满负荷引起的电动机发热;才是根本之道;
真诚到永远

网友T:
人才辈出

楼主:
嗯。感谢各位回答。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U:
变频器自带保护 ,只许把变频器里参数调节

网友U:
长时间地频,电机如果不是潜水泵,电机散热不好

网友V(2013-04-10):
有些變頻器本身有缺相保護,不管是輸入輸出都有除非程序被設制關畢,還有除變頻器本身輸出選購配件不建議裝制其它,變頻器輸出裝熱保護有比變頻器保護快嘛!
恆壓供水是不是低速設定太低3~10HZ長時間運轉要不然在電機後加個風扇強制扇熱

网友W:
潜水电机是没有散热风扇的,是靠井水冷却的,所以个别人说加装风扇的方法不可行。另外据我的经验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水位过低,水泵干转造成电机烧毁
2、运行频率过低,设置最低运行频率
3、变频器保护参数设置不当
4、加装缺相保护装置纯粹画蛇添足,外行人的行为
以上建议仅供参考,谢谢!

网友X:
水泵非变频电机长期低频运行,自身散热不良,容易烧毁,可以在非变频电机端盖外加装冷却风机,进行强制冷却。

网友Y:
变频器应该有缺相、欠压、过载保护功能哈!不用加热继电器保护。

网友Z:
实在要加就加个马达保护器满足你领导的要求呢!

QQ:346994482

网友AA:
一般变频器都有输出缺相保护的,查一下使用手册
关于变频器出线端加装缺相保护器的问题。

网友AB:
直接换一个和电机功率适配的变频器不就好了,领导抬杠钻牛角尖,你没必要迁就他,坏什么换什么,拿事实说话!要不,你怎么保护、测量都是治标不治本,......

网友AC:
变频器的保护功能非常强大,过电压、过电流有保护的,看看参数设置?

网友AD:
要找到电机坏的原因才能采取措施不要盲目行事